[飞利浦]
新年好 飞利浦显示器 求思路 求思路 求解中

楼主(2022-02-12):
不知道怎么干了 难道要换板

网友:
你按一下开关键,电源灯由红变无,等几秒钟再按一下看下,会不会在变成红色。我感觉你这个电视机有可能背光已经坏了,其他的问题不大。

还有,这不是显示器,是液晶电视。

网友:
你好  不会变成红色   可以也没有声音哟

网友:
背光也有问题吧?172V应该有点高了。

网友:
背光问题哦....现在电视都爱坏灯条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