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481联想300-15isk 笔记本主板 无CPU供电

楼主(2022-02-12):
NM-A481联想300-15isk 笔记本主板  进过水,刚拿到手,三个电感上没有电压,开机就通电!三个电感分别是PL1001\PL1002\PL1003 代表电压分别是CPU_CORE\VCCSA\VCC_GT 三个供电,查图纸,发现VCCSA电压先出,所以修这个电压,找到了供电芯片PU902,又找到了3脚开起信号没有电压,查到有个屏线接口旁边的电容掉了,补好后VCCSA有了,但CPU_CORE 还是没有,又查到了PU901这个芯片上,这个是CPU供电芯片。SW3这路脉冲PWM没有,肯定没有CPU_CORE ,查芯片条件,供电有,28 29 VCORE_VCC_SEN 、VCORE_VSS_SEN 这两个脚没电压,这个是不是开启条件,这连个脚分别经过1个电阻连接到CPU上,其中一个电阻连接CPU 端对地为零,我判断CPU挂了,i7 6代CPU 价格太贵,到底是不是CPU挂了,这个信号是不是开启信号,还是本来就对地为零,还是要先刷个BIOS?有高手解答下
顺便附上图纸一份

网友:
VCORE_VCC_SEN 、VCORE_VSS_SEN是电压反馈脚,它们阻抗本来就很低,不要误杀CPU。CPU供电不出来肯定是没有的。这里的SEN代表sense,不要一看到标有EN就认为是开启啊...开启是41脚那个EN。

网友(2022-03-22):
最后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