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革命s1-01,开机显示logo就重启,无限循环。刷BIOS不开机了

楼主(2022-02-12):
机械革命s1-01,开机显示logo就重启,无限循环。测电压都正常,刷BIOS后不开机了,刷回原来的BIOS一样,通电风扇转,电流定在120ma,5v,3v,1.05v,1.2v有其他就没有了,相当有内存电压。原机BOIS电池,和电脑电池全坏,主板电池换了一个

网友:
各大供电mos短的吗?

网友:
测一下BIOS供电是不是1.8V的,如果是则要换1.8V转换座子刷

网友:
能刷的,是3.3v的

网友:
论坛上有说现在有的机器刷BIOS会锁死,只要锁死,即使刷回原来的BIOS,也会不触发的,这机器不会就是这样的吧,难道会让我遇到

网友:
楼主踩坑了啊  就怕这样的机器  有时候赚不到钱还要陪点

网友:
试试换个南桥,看看吧,到南桥有没有断线?

网友:
这机器好象桥全集成在CPU内,可查Ec 和CPU应该是吧

网友:
看过那人发的帖子,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也刷过10代U的bios没出现掉电或者不开机的情况,或许某个机型带锁吧,具体的也不清楚    这要万一碰到个带锁的机器刷了bios岂不是得赔钱了    维修行业不好干了

网友:
看你的描述是不跑码,跑码掉电,等待楼主后续

网友:
也有可能是缺电

网友:
这个没图纸难修啊

网友:
应该是缺电

网友:
学习了,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排除外设 电源;外设的话拆网卡 声卡 电源用原装的

网友:
33359828我的qq ,有意卖吗?或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

网友(2022-03-15):
机器修的能亮机了,用论坛提供分离好的,能亮机可是开机慢,刷回原装备份的,开机速度正常,可是进系统内特别慢,用cpu-z测试cpu频率才390MHz倍频不够,大师们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8代以后的机器刷BIOS 现象不能复原太正常了

网友:
来自: 北京
怎么能解决?大师有招吗???

网友:
CPU问题吧

网友:
这不麻烦了 ,解决了吗

网友:
来自: 中国
客户着急,拿走了,跟他说了,他说先用着,就没有去解决了,感觉需要刷EC吧

网友:
me出故障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