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款A1466 ,开机系统进度条掉电死机?

楼主(2022-02-12):
接手一台17款A1466 ,开机系统进度条掉电死机。
拔掉电池,或者拔掉电源小板排线,就能正常进系统,
两个都插上的时候99%就掉电,偶尔能正常进系统。
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
更换一个电源小板,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
1没有遇到过

网友:
没遇到过!很少修苹果

网友:
更换ec试试看和充电小班的排线试试看

网友:
排线接口有没有氧化 或者检查下 主板跟触摸板的排线有没有氧化这些...

网友:
没遇到过  苹果的笔记本很少接触

网友:
换个乌龟壳试试

网友:
省事就换个小板试试

网友:
换键盘可能有惊喜

网友:
换键盘可能有惊喜,曾经搞过

网友:
辣鸡苹果 !!!!!!!!!!!!!!!!!!!!!!!!

网友:
没遇到过,前几天处理E14笔记本不定时关机机

网友:
IO板连线氧化腐蚀,清洗干净好了

网友:
查一下隔离电路

网友:
按时序查吧,隔离保护芯片和周围小零件

网友:
没图纸没点位,不好搞

网友:
保隔相关之。。。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