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hinkPad E540不开机维修(赠NM-A161主板图纸)

楼主(2022-02-12):
  单位同事一台联想E540笔记本电脑出了故障,拿来让我修理,故障现象是按下开关后不开机,刚开始怀疑是内存条氧化了,擦了后仍然不开机,CPU风扇也不转动,拆机费了很大的劲,主要是键盘非常难拆,键盘还有一个外框,必须先把空格键拿掉后一点点才能拿掉外框,键盘还有几颗固定的小螺丝,拧掉后拆下键盘,接着就好拆了。仔细观察主板发现有进水腐蚀的痕迹(见图),用洗板水清洗干净后开机测试故障依旧,看来主板有故障的地方。按照时序进行修理,测量公共点电压,20V正常,待机+5VALW和+3VALW均有,按下电源开关后发现+1.8VSP、+1.05VMP和+1.5VSP电压也正常,但内存供电芯片PU501(型号RT8207MZQW)未输出内存1.35V供电,查看该芯片工作条件,按照数据手册来看,芯片11、12脚供电正常,按下电源开关后,7、8脚S3和S5电压分别是5V和3.2V,也正常,这时芯片应该要正常输出1.35V电压和高电平的VDDQ_PGOOD电压,但实际没有输出,看来是该芯片及后面可能出现问题,因为该芯片腐蚀严重,怀疑芯片故障了,更换一个后发现故障依旧,再测量1.35V输出的电感PL501对地二极体值为0,输出有短路,这就难怪无法开机了,因为笔记本电脑是先出内存供电然后才能出CPU核心供电,先修好内存供电再接着修。内存供电短路要么是内存插槽有短路,要么是CPU有短路,一步步来,先拆掉CPU,测量二极体值不再为0,有200多而且不断上升,难道是CPU(型号I5-4210M)有短路吗?插上CPU测量CPU供电电感PL902和PL903对地二极体值均为0,这就断定CPU肯定短路了。拿出同事报废的联想Y510P,拆出CPU(型号I5-4200M)和内存条更换后再测量内存和CPU核心供电电感已经不是0了,但开机仍然不显示,测量内存供电电压已恢复至正常,难道内存还有问题么?换了根内存条后,电脑正常开机,难道CPU和内存条全部挂了?太惨了!验证一下,借一个同事的联想L540笔记本测试,不管是装CPU还是内存都无法开机,故障点定位在CPU和内存,但什么原因导致这两个关键部件损坏还不清楚。做好绝缘后装机测试48小时,用电源和电池反复开机均正常,故障修复。修复该故障的经验是按时序修理就很容易定位故障,避免走弯路,希望能给广大修友提供借鉴,贡献原理图一份。

联想ThinkPad E540主板图纸(板号NM-A161).pdf

联想E540(板号NM-A161)原理图

网友A:
密密麻麻的 看着真不舒服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向你学习,累积经验。

网友:
感谢楼主的辛勤付出   我很喜欢这么详细的帖子  祝愿楼主今年发大财

网友B:
这机器维修的本钱有点大啊

网友:
感谢楼主的辛勤付出,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密密麻麻的 看着真不舒服

发帖不多,小白一枚,望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维修的本钱有点大啊

没花钱,报废电脑拆机件,纯粹帮忙

网友:
谢谢楼主非常详细讲解,您辛苦了。

网友C:
CPU和RAM同时坏且对地短路,一般至少是主板供电有问题。猜测你这台可能你朋友外面去修过了,后来发现CPU坏就没修下去了。或者被人掉包了,我瞎猜的。

网友D:
一看楼主就不专业   难拆归难拆   哪有拆键盘拆空格键的  头次听说

网友:
不同机子的时序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理论可以呀!

网友E:
主板修好了,CPU内存挂,如果是我,也不会用了

网友:
加分了,这个机器转换的问题之前遇到过,

网友F:
腐蚀进水的机子开始不要急着通电,而要先排查有无明显短路,没有明显短路才能通电看待机电流,不然这个cpu和内存还不知道是来时就坏了,还是通电过早挂掉的呢。

网友:
进液的机器出现这种情况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和RAM同时坏且对地短路,一般至少是主板供电有问题。猜测你这台可能你朋友外面去修过了,后来发现CPU坏就没修下去了。或者被人掉包了,我瞎猜的。

无拆修,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看楼主就不专业   难拆归难拆   哪有拆键盘拆空格键的  头次听说

你查查看e580是不是要先拆空格键再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F:
腐蚀进水的机子开始不要急着通电,而要先排查有无明显短路,没有明显短路才能通电看待机电流,不然这个cpu和内存还不知道是来时就坏了,还是通电过早挂掉的呢。

没有方口电源头,想看电流也没法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主板修好了,CPU内存挂,如果是我,也不会用了

拆机件帮忙换的,不花钱,不是搞维修的,纯粹帮忙弄

网友:
楼主非专业维修人员,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拆机件帮忙换的,不花钱,不是搞维修的,纯粹帮忙弄

嗯嗯,不错不错

网友:
进水了才会这样

网友(2022-03-30):
谢谢楼主非常详细讲解

网友(2022-10-14):
没积分,下载不了:kuqi:

网友(2024-10-03):
好的 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