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主板进水,要断开桥供电才5V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2-02-12):
苹果A1466 主板进水,进水处理完之后,待机0.024 橙色灯亮。
发现只有3V 没有5V 其它都正常
主供电PPBUS_G3H 8.5V正常
待机PP3V42_G3H=3.4V
PP3V3_S5_REG_R=3.3V
PP5V_S4RS3=0V

要断开桥供电才5V 然后上电到0.1左右 求维修思路。

网友:
有可能桥短路了

网友:
桥坏了吧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测测桥周边电容看看是否短路吧,或许桥挂掉了

网友:
5v测量阻值多少 阻值正常 烧鸡测试 就是一体桥成本有些高

网友:
记得这个5V,开机才有的,待机状态下,没有5V,只有3.3V

网友:
这个要桥工作后才有5v不一定是桥坏有可能桥条件没满足没发出SLP_S5

网友:
应该是通电后自动触发保护了 所有你测不到5V 断开5V后PG都没了肯定就不掉了 示波器请出来

网友:
是断开桥供电后PG都没了自然就不掉了

网友:
你这个是触发掉电了   注意看sys_pwrok   要用示波器

网友:
这个根据时序来吧

网友:
这板子待机3.3 3.42

网友:
rtc  测试一下

网友:
很多这个电压短路

网友:
百分之%有断线,进水的地方观察下,量测下,尤其是测试点腐蚀之类的

网友:
参考楼上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