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7000-13机器,CPU对地电阻用17B二级管档测是1欧,是不是正常

楼主(2022-02-12):
小新7000-13机器,开始公共点短路,排查cpu有组供电的一个电容短路和Ncp81208,换好后,出CPU 电压0.9v,电流定60ma,不能亮机,BIOS也刷过从论坛上下的,刷回原来的也还是不亮机,CPU核心对地电阻是1有时是0不会是CPU的问题呀,这是8代I7

网友A:
驱动一体的MOS,基本没戏。19V对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一体的MOS,基本没戏。19V对CPU

是不是就说CPU完蛋了??!?

网友:
CPU黄了啊,没得搞

网友:
上管击穿cpu十有八九保不住  我平时看到cpu上管击穿的直接不拆了,废半天功夫白忙活

网友:
cpu坏了就没救了。

网友:
CPU阻值最少应该要有1-3吧,0肯定没戏啊。

网友:
CPU坏了怎么电压也出吗,这CPU 供电MOS没有短路呀,是不是CPU没挂呀

网友:
板载U坏的几率很高的,现在的机器  除了进水的   CPU供电其实很难修出来了,很多都是U坏

网友:
这种一体的CPU供电芯片,短路了,基本上CPU也烧了,遇到这种的,没修好过

网友:
是Ncp81208芯片短路了,就会烧CPU
?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对我太有用了。谢谢

网友B:
一体MOS管如果坏了  CPU几乎扛不住了。台式CPU 笔记本CPU现在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体MOS管如果坏了  CPU几乎扛不住了。台式CPU 笔记本CPU现在坏的多。

一体mos没坏,是控制芯片坏了型号是Ncp81208

网友:
感觉现在修电脑  现在动不动就是CPU短路  ,以前的动不动就是显卡

网友:
u挂了吧。。。。。。。

网友C:
楼主要是不确定可以买个新的供电控制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虽然不是Drmos穿了,但是你现在换了81208定0.6,我认为u应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是不确定可以买个新的供电控制芯片换了,试试

可能是吧控制芯片买了两个,装上都不行,拆料板上的,cpu就出来了

网友:
                 我一般是  低于10就危险了

网友:
正常的 阻值低很正常

网友:
基本上只要不是0都不用先怀疑

网友D:
CPU电压出来了0.89V,集显供电芯片NCP81382发烫,没有元件,去负载看还发热吗?

网友:
  cpu坏掉的可能性十分大了,看到烧cpu供电的都没心情,基本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电压出来了0.89V,集显供电芯片NCP81382发烫,没有元件,去负载看还发热吗?

你量一下CPU电感。对地二级值小于10,基本上判断 CPU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