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X201i装不上XP系统

楼主(2022-02-12):
有台x201i要装XP系统,系统ghost进去后,重启报错硬盘读取错误,如图。网上的方法试了个遍都不行,诸如:设C盘为活动分区、重建MBR引导、引导修复、取消4k对齐,更改bios启动模式、恢复BIOS出厂设置、更换硬盘更换系统。涛声依旧。
装win7win10没问题,希望懂的大哥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换连个系统版本试试  电脑公司 雨林木风

网友:
你使用U盘装ghost系统吗,U盘里面有没有winpe系统呢?可以再winpe系统里面把原来硬盘完全格式化一下再试试。

网友:
怎么访问的是A盘,是不是启动没有设置好

网友:
我觉得是系统版本问题,换个试试。 以前碰到过

网友:
我也碰到过,应该GHOST包的问题

网友A:
能装Win7和Win10可能硬盘是GUID分区形式,把硬盘重新格式化为传统的MBR模式,再装Winxp看看。

网友:
可以多找些版本试试看

网友:
硬盘重新分区再装试试

网友:
用U启动,使用硬盘修复工具

网友:
改sata为ide看看

网友:
这种老电脑不值当搞了

网友:
,修复一下,引导试试

网友:
装xp,忘了怎么装了

网友:
换个win7,有些xp无法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装Win7和Win10可能硬盘是GUID分区形式,把硬盘重新格式化为传统的MBR模式,再装Winxp看看。

这层说的是对的 具体操作是用 硬盘分区工具 转化或者直接重新分

网友:
肯定能装的,你这个引导都没认到,是不是首分区没激活

网友:
有可能是xp版本太老不带ahci驱动。下个新版xp或者试试光盘安装

网友:
能修的网上找了快一个月了

网友:
硬件角度 硬盘型号 查看硬盘供电信号等等
BIOS识别配置
软件角度来看利用winhex查看硬盘引导记录地址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换其它的引导工具 修复引导

网友:
GHOST后出现这个错误,有可能是你PE下的分区软件有问题换个别的版本的分区工个先分区。再GHOST.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试能不能装上呢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试试

网友:
进pe里,运行一下系统引导修复!

网友:
能WIN7 一般是可以XP

网友:
硬盘或线松,换个固态升级一下

网友:
1.检查硬盘是否设置了引导分区。2.是否ghost镜像有问题,读取安装失败,排查一下。

网友:
WIN7的分区和XP的分区格式不一样的,所以安装高版本后,硬盘不能简单地回到低版本,必须要多几个步骤,不然就算安装了也没用。你可以从这个方向网上找找看,以前我弄过,但忘记怎么弄的了。
而且XP支持固态硬盘么?

网友(2022-03-23):
装XP系统,分区工具选用MBR模式,另外找找大白菜,雨林木风装机系统试试,总感觉你那个GHO文件有点问题

网友(2022-05-27):
活动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