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han 66 pro机器刷完bios提示,谁能去掉?

楼主(2022-02-12):
hp zhan66 pro 刷完bios开机提示system is booting in manufacturing program mode...: 33,然后每开一次机33这个位置的地方的数值减少一个,减到0的时候,完后提示有几项需要设置,像什么 主板sn,还有system sku,还有机名称等,客户不想一开机要这些东西,那位大神弄过,怎么去掉?

网友:
好像去不掉 售后有办法

网友A:
分分钟搞定。。。。

网友B:
自己去官方找官方BIOS刷 刷完后用HP写号软件写序列号 很麻烦的  我以前做统货维修经常弄 现在没在那了  你在迅维找找看  写号软件有的  BIOS那就自己去官网用SN去下了

网友:
这个问题找鹅城,他可以搞定的

网友:
BIOS输信息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分钟搞定。。。。

求大神咋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去官方找官方BIOS刷 刷完后用HP写号软件写序列号 很麻烦的  我以前做统货维修经常弄 现在没在那了  你 ...

这个本好像需要新版的,我这有旧版的用了一下,好像不行

网友:
刷下bios收钱就完了

网友:
我之前惠普刷了个bios就这样,后面换了个bios就好了

网友:
找平头哥

网友:
下个官方bios再刷一下呗

网友:
这个能解决,两三个月前遇到过同样的情况

网友:
等待后续

网友:
需要写机器信息,咱也不懂咋写

网友C:
换一个BIOS  找淘宝弄一个没报错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BIOS  找淘宝弄一个没报错的就行

不是本机的都报错,估计原来的验证码也没了,要写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一个BIOS  找淘宝弄一个没报错的就行

X宝说了,提示解决不了,说有写号软件呢,我有旧的没有新版的,旧的不行,

网友D:
我就维修站的 这个红字好搞呀 拷到C盘一个批处理就行了  不过工具不能发 ZHAN系列序列号可以在BIOS下输  一共5项  功能字节最长 不能错了 不然开机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就维修站的 这个红字好搞呀 拷到C盘一个批处理就行了  不过工具不能发 ZHAN系列序列号可以在BIOS下输  一共5项  功能字节最长 不能错了 不然开机报错

待遇咋样,还修哪些品牌

网友E:
重启几次就没了,注意顶上提示记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重启几次就没了,注意顶上提示记数

重起31次没了,又出其它提示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重起31次没了,又出其它提示了,

进BIOS刷机器序列号,机器型号,或者把旧BIOS里的一部份内容提取出来,用WINHEX查找序列号那一段,替换现在BIOS里同样位置,就能好,我经常这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BIOS刷机器序列号,机器型号,或者把旧BIOS里的一部份内容提取出来,用WINHEX查找序列号那一段,替换现 ...

明白,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就维修站的 这个红字好搞呀 拷到C盘一个批处理就行了  不过工具不能发 ZHAN系列序列号可以在BIOS下输  一 ...

是,我也知道在bios下可以输,序列号,好找,品牌名也好输,就你说那个功能字符特长的那到那找去呢?

网友:
               刷BIOS试试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我也知道在bios下可以输,序列号,好找,品牌名也好输,就你说那个功能字符特长的那到那找去呢?

给我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