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报故障 开机正常 风扇狂转

楼主(2022-02-12):
开机正常运行进系统 摄像头打开正常拍照 但是风扇狂转  监测CPU温度 电池温度 内存温度 触摸板温度都正常 20多度 使用macs fan control 可控制风扇转速

网友A:
重置smc了么?

网友B:
不是温度 是I2C设备有问题  主要看触摸板

网友C:
通过点位图加原理图发现摄像头排线的i2c_scl对地短路了,现在不知道是排线断了还是摄像头模块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温度 是I2C设备有问题  主要看触摸板

大神,正如你所说。摄像头排线的i2c_时钟对地短路,现在我不知道是摄像头的问题还是排线断了,不想拆显示器面板。现在拔了摄像头线,开机后风扇也狂转,可能这个摄像头不接,也会风扇狂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置smc了么?

重置了,结果还更新系统,卡在最后一分钟卡死了!后来用u盘重做的系统。

网友:
排线坏了

网友:
小板 到主板 的排线

网友:
开机就风扇狂转,
还是开机等了一下,风扇才开始狂转?

如果是开机等了一下,风扇才开始狂转
先排除
触摸板,触摸板排线,电源小板,电源小板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置了,结果还更新系统,卡在最后一分钟卡死了!后来用u盘重做的系统。

是最后做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正如你所说。摄像头排线的i2c_时钟对地短路,现在我不知道是摄像头的问题还是排线断了,不想拆显示器面板。现在拔了摄像头线,开机后风扇也狂转,可能这个摄像头不接,也会风扇狂转

不接摄像头那个就不短路了是吗?

网友:
不能屏蔽摄像头吗

网友:
smc型号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通过点位图加原理图发现摄像头排线的i2c_scl对地短路了,现在不知道是排线断了还是摄像头模块的问题。

印象中摄像头不是走USB总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