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80C光驱位改硬盘

楼主(2022-02-12):
发这个帖的目的很简单,希望各位同行不要像我一样走了弯路,客户拿来是换固态硬盘,原来的硬盘改到光驱位,装好后按F12发现光驱位硬盘认不到,光驱却可以认得到,以为转接口不好,,但是装在G460上面按F12却可以发现,所以转接口是好的,后来也不管他了,先进PE再说,发现PE下是可以认到光驱位的硬盘的,这一番折腾的够呛,哎,什么怪事都有!

网友:
以前遇到好多引导时光驱位不认硬盘,进入系统就认了,把光驱做从盘让用使用了,光驱支架内个开关有时按一下就认了

网友:
很多机型不支持odd接口的硬盘启动

网友A:
SATA接口有版本差异,你那电脑ODD接口可能版本低了,和新的SSD接口不兼容,我为此曾问过联想售后工程师,他也表示疑问,没给出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TA接口有版本差异,你那电脑ODD接口可能版本低了,和新的SSD接口不兼容,我为此曾问过联想售后工程师,他 ...

不管固态还是机械硬盘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