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本人实习菜鸟一名,一台

楼主(2022-02-12):
各位大师,本人实习菜鸟一名,一台联想的笔记本前级隔离保护部分检查出一个二极管破裂击穿,万用表测量短路了。在莫宝上没有同款可买,请各位大师给个代换方案,附带稳压二极管那部分图纸,谢了。

网友:
拆了扔掉试试

网友:
可以随便装的  我 试过 不 会冒烟,,,

网友A:
这个管子启稳压作用,输入电压大于22v会击穿。

网友:
不用装。直接拆掉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子启稳压作用,输入电压大于22v会击穿。

看图纸的话,这个二极管属于反向导通,只要电源适配器做工OK  可以拆掉不装的吧!

网友:
是的,如果有大电压会烧后极

网友:
随便买个保护二极管,不用太在意

网友:
这个拆了就好了,

网友:
还是随便装个替代的稳压管安全些,不然哪输入电压高了就悲剧了。

网友:
找一个稳压值稍高一点的,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拆扔了就行。

网友:
TVS二极管,找个参数接近,或者更大的替代

网友:
防止瞬间高压击穿敏感元件,起保护作用,不是稳压二极管的稳压作用

网友:
还是买个或者拆个相近的装上比较好

网友:
可以查看元件说明

网友:
不装不影响开机,不过买一个25v的稳妥些

网友:
小白前来学习

网友:
找个料板肯定能找到合适的

网友:
不要就可以

网友:
换个差不多的稳压管

网友:
修别个的电脑,装个屁哦,自己的电脑就找个差不多值的装上吧

网友:
拆掉或者找个主供电二极管换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