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7-AR不触发维修分享

楼主(2022-02-12):
故障现象:插电待机灯亮,短接开关无反应不触发。
按照不触发思路测量:
3VSB正常

DPWROK/RSMRST#  3.3V正常

SLP_S3# 3.3V 正常

O_PSON# 开关触发后为0.0V
测到这里是不是认为绿线开路了?查看点位图发现0_PSON#ATX插座之间隔着一个MOS管(O2Q1),是N沟的MOS管测量G极无电压,0_PSON#ATX插座不导通,这说明还是缺少触发条件。

MOS管(O2Q1)的G极信号名称为O2_CUT_PSON#是来自EC(O2U1),这个板子是有使用EC芯片的,这个EC芯片参与开机时序和电压的调节还有风扇的控制,这是华硕台板的特色。
示波器测量EC的BIOS 1脚无波形

这说明是EC芯片没工作起来所以不发出O2_CUT_PSON#,那就要检测EC芯片的工作条件:1.供电 2.时钟3.复位 4.程序
供电是3VSB 正常
测量32.768MHz时钟

诶!不起振,难道要捡漏~~
测了晶振两脚阻值正常就更换晶振和谐振电容,再测波形

晶振波形完美,但是还是不能触发,测量EC BIOS的1脚片选还是无动作!晕
复位是O2_RSMRST# 3.3V正常
正常来说到这步EC要读程序了,怀疑是EC程序有问题准备刷BIOS,拆下EC BIOS习惯性地打了一下BIOS焊盘阻值因为不拆BIOS测出来的阻值不准,然后真就发现了问题,BIOS 2脚O2_SPI_MISO_R焊盘阻值明显偏大,1脚对地阻值是660, 2脚的对地阻值是800,正常来说SPI 4根线对地阻值应该是相差不多的,很明显2脚线路有问题。

EC BIOS和EC芯片之间还隔着一个330排阻(O2RN6),不用想肯定是排阻问题,这个330排阻在华硕主板上也修过很多坏的,直接更换一个220排阻上去。

再测EC BIOS的2脚阻值正常了。再测1脚片选

EC BIOS的1脚片选也有读取动作了,说明EC开始工作了

短接开关顺利触发,随着主板指示灯的跳动CPU-DRAM-VGA 屏幕终于点亮了
有分的兄弟加下分~~~

 会员1305478300鑫豆2025-8-30 13:24
 会员196140300鑫豆2025-8-26 03:23
 会员812562300鑫豆2025-5-18 14:51
 会员1467199300鑫豆2025-2-20 09:19
 会员1049212300鑫豆2024-12-18 21:04

网友:
先不说最后修好没有修好,光你这表的成色,牛逼,这怎么也得擦一下啊,这是刚被雨淋了?哈哈,给你加分。华硕这贴片排阻厉害。

网友:
大佬,我还想问下,这个ec一般还会参与主板哪些方面的时序啊

网友:
这是高手啊

网友:
高手啊  精辟  ASUS的主板确实排阻坏的比较多些

网友:
技术还是真不错的

网友:
高手啊  精辟,技术还是真不错的 !

网友:
思路清淅技术好,赞一个!

网友:
多谢技术大师分享

网友:
贴子写得很详细,检查步骤写得有条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A:
台式主板第一次听说bios会引起不触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式主板第一次听说bios会引起不触发

华硕 KB3720QF EC芯片的BIOS,64kb的,没遇见过吧~

网友:
备份的KB3720QF程序,这两个应该是通用的 Z97-AR EC KB3720QF

网友:
很多主板损坏就是由于灰尘过多长期不清理引起

网友:
修得好,写的妙,思路条理清晰,高手

网友:
思路清晰,这个主板我只修过通病,学到了

网友:
修得好,写的妙,很仔细的维修过程小小白也能学到东西

网友:
故障现象:插电待机灯亮,短接开关无反应不触发。
按照不触发思路测量:
3VSB正常

DPWROK/RSMRST#  3.3V正常

SLP_S3# 3.3V 正常

O_PSON# 开关触发后为0.0V
测到这里是不是认为绿线开路了?查看点位图发现0_PSON#ATX插座之间隔着一个MOS管(O2Q1),是N沟的MOS管测量G极无电压,0_PSON#ATX插座不导通,这说明还是缺少触发条件。

MOS管(O2Q1)的G极信号名称为O2_CUT_PSON#是来自EC(O2U1),这个板子是有使用EC芯片的,这个EC芯片参与开机时序和电压的调节还有风扇的控制,这是华硕台板的特色。
示波器测量EC的BIOS 1脚无波形

这说明是EC芯片没工作起来所以不发出O2_CUT_PSON#,那就要检测EC芯片的工作条件:1.供电 2.时钟3.复位 4.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1467199300鑫豆2025-2-20 09:19
 会员1049212300鑫豆2024-12-18 21:04
 会员1515711300鑫豆2024-10-28 14:26
 会员1148083300鑫豆2024-10-18 14:24
 会员1423556300鑫豆2024-9-27 13:44

网友:
引用 网友B:
KB3720QF那这个是什么芯片,你看过帖子的内容吗,你打开过这个主板的点位图吗,假设这个芯片不是EC但它具 ...

看了下   承认自己的错误了  是有EC  一个KB的  一个NCT的   楼主技术高明

网友:
技术真的好  以后Z99都发给你修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很值得学习

网友:
牛b 手里有好多这样的板子,不知道怎么修,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 KB3720QF EC芯片的BIOS,64kb的,没遇见过吧~

是的 修华硕修的多的都知道这玩意的作用 还有O2-SMC,O2-SMD这两信号出问题会引起7614代码 除了主控故障多也是这个EC故障

网友:
这一步步的流程很清晰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淅技术好,加分支持

网友:
华硕就是名堂多,一io就可以搞定的事情,搞出那么多事情

网友:
一句话,技术还是真不错的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到位,感谢分享。

网友:
仔细的维修过程小小白也能学到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