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S510-10 PIH61F 10124-3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22-02-12):
机器插电源线,可以开机,风扇转动,开关指示灯不亮,不显示。
测电压,只有1.5V内存供电,无别的电压,3,5V电压无,先修3,5V电压。
测3,5V电感,有一个电感对地,没有图纸,不知道是3V还是5V,直接3V烧机。

图中镊子位置的小电容短路,直接去掉,可以正常开机显示。(通电后也没有测电压,所以不知道是3V还是5V)

网友:
楼主主板是不是和笔记本不一样不是通过系统供电转换出内存供电??

网友:
这样的故障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对地 短路  楼主又捡钱了啊

网友:
烧鸡大法 。  我碰到个 显卡MOS管 短路的笔记本,还不知道怎么搞。电感对地2-3欧姆 不敢烧

网友:
显卡核心对地2-3欧算正常,干嘛要烧呢?

网友:
贴片电容短路的都好搞。

网友:
技术还是真不错的

网友:
这个属于秒杀

网友:
短路捡钱啊

网友:
内存应该是5VALW待机供电供电转换出来的,烧鸡应该是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