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维修一台联想L222wA显示器

楼主(2022-02-12):
L222wA显示器故障现象为通电指示灯亮,触摸键全失效,黑屏无背光,拆机检查电源板各供电都正常,怀疑驱动板问题,刷三个存储器文件,解决问题

24_02_20220212_191033(U101)25芯片附近.BIN

256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24_02_20220212_192510(U102)触摸按键排线附近.BIN

256 Bytes,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PM25LV010_20220212_175427(U402).BIN

网友:
再从发一遍

网友A:
谢谢分享!三个数据全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三个数据全有问题吗?

为了不返工都刷,刷触摸键边上的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不返工都刷,刷触摸键边上的就可以

我一般刷主存储块数据,就可解决问题。还有的情况需清空2402数据。

网友:
这个是触摸开关失效

网友:
搞了好久没搞好,来试试

网友(2022-04-04):
这个可以有,很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