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导热胶垫用多厚的好?1mm还是2 mm

楼主(2022-02-12):
(图片)

网友A:
建议两种规格都买。一般先买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两种规格都买。一般先买厚的。

哪两种规格?1mm.....2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两种规格?1mm.....2mm....

自己给出2种规格,反而还问我是哪两种规格。。。。。这种没法和你沟通。

网友:
不同散热器需求不同。你显存散热垫买高了核心接触不上散热器,买矮了显存接触不上散热器。

我手头是0.5 1 1.5 2 3都有的。

网友:
用起来是越薄越好,但是你都要备

网友(2022-04-28):
看你散热器离显存的高度 如果有显存散热 那么越薄越好

网友:
各种厚度都要备着,视情况而定,越薄导热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