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这个贴片三极管尺寸是多大的

楼主(2022-02-12):
(图片)

网友:
你自己拿尺子测量下引脚尺寸之类的,我给你传一个常用贴片三极管封装图。仅供参考。

网友:
2楼是正解。

网友:
sot23是下面大的三极管
上面小的是ssot23

网友:
用户显卡上撞掉了一个三极管 在料版上没找到  网上买来大了好多 淘宝上找不到 有大神知道的话提供一下

网友:
这个是3904吧,随便一颗NPN搞上去,我想应该可以用常见的9014,1815代换。

网友:
今天料到了 还是比较大

网友:
这个管子主板上不是一片片的吗?

网友:
苹果数据线接口里面和某些路由器电源里

网友:
这个我在华硕主板上见过这个,t04

网友:
常用的贴片三端稳压器那么大

网友:
小开关管,料板上面很多吧

网友:
从废主板上拆呗,看看印丝,CPU电源和桥那最多

网友:
原故障是被用户清灰撞掉了4个元器件 导致不认显卡

网友:
盲修成功秒杀 无料版 淘宝上买元器件 补齐元器件后  上电前测试各项对地阻值都为正常 点亮无显示 无解大概研究两个多小时经过测试发现 居然耦合电容断线了没办法补线成功秒杀
一下掉的元器件主值是 1k 电阻 npn 三极管 2.5k电阻 0.22uf 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