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H81奇怪的问题求助大神

楼主(2022-02-13):
戴尔H81奇怪的问题求助大神

网友:
我现在用的也是相同的主板  应该是没有用原装机箱和原装风扇

网友:
这个应该是HP或DELL的主板吧,前后风扇、开关和前面板线没接的问题吧

网友:
尝试把各个接线重新接一下,看样子像是接线不正确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