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5700XT,12V,5V,3.3V正常,1.8V以下都没有……求助

楼主(2022-02-13):
显卡背面有0.75V,1.8V的芯片也换了无用,求大神指点迷津……左下角剪头为1.8V位置!

网友:
目前这个1.8V位置产生的电压是0.5V,对地阻值是150。

网友A:
查电容是否漏电,电阻阻值是否变化,芯片也可以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电容是否漏电,电阻阻值是否变化,芯片也可以再换。

换了三个新芯片了!没有用,测量周边的电阻电容都正常,开启信号3伏也正常……奇了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999.0.0

这个我知道,目前1.8V输出电压是0.5V,往下的都没有电压,找不到问题所在…供电芯片换了好几个了!无效……真是愁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目前1.8V输出电压是0.5V,往下的都没有电压,找不到问题所在…供电芯片换了好几个了!无效… ...

不要上来就换芯片

你3脚有波形吗?我估计没有。

其他各脚都正常吗?手头有没有好板能对比?

gs这狗片子我没找到手册,也没有5700的原理图,只能根据点位猜各脚作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上来就换芯片

你3脚有波形吗?我估计没有。

其他各脚都正常吗?手头有没有好板能对比?

gs这狗片子我没找到手册,也没有5700的原理图,只能根据点位猜各脚作用了

您太专业了!我也是怀疑没有开启信号,但是查了一路了也没找到病因……

网友B:
查了很多地方了,工作条件也都有,就是应该出1.8V的U902芯片出来的电压是0.5V,换了新的也不行……求大神指点还应该查哪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查了很多地方了,工作条件也都有,就是应该出1.8V的U902芯片出来的电压是0.5V,换了新的也不行……求大神指 ...

原理图发一份我看一下?

网友:
查下BOOT 第4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发一份我看一下?

怎么能发出来,我有这个卡的点位图和原理图

网友:
请问大神是测量第四脚的电压吗?

网友B:
第四脚和芯片左边的一个小电容下端是通的,电容上端是0.5V,下端和第四脚通的电压0.01V还往下降…

网友:
目前是箭头和圈圈的地方都没有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第四脚和芯片左边的一个小电容下端是通的,电容上端是0.5V,下端和第四脚通的电压0.01V还往下降…

连接3脚的一端有0.5不奇怪,连接4脚就不对了,自举升压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连接3脚的一端有0.5不奇怪,连接4脚就不对了,自举升压没有。

这是连接四脚的原理图!您给看下应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2脚5脚控制场管导通,产生小电压回来和4脚的电压叠加一直到完全导通。我的判断是自举电容和芯片,先还换个自举电容,但一般小电容不会有问题,而且这电容要原值代换,4脚没电最有可能是芯片本身。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第四脚和芯片左边的一个小电容下端是通的,电容上端是0.5V,下端和第四脚通的电压0.01V还往下降…

还有种情况是反馈脚,你查一下这一路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种情况是反馈脚,你查一下这一路元器件

好的,谢谢您!我先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一下U902这个片子和安森美的NCP5230基本上一样。

改下FB的分压网络甚至可以代用。

附手册,你可以自己研究下。可以自己搭一个分压强拉1.2v到U902 14脚试一下。

卡我又拿回来了,继续研究一下,我准备把1.8V供电芯片拆了然后再试试Q904第三脚出不出1.2V,我怀疑1.8V供电芯片的14脚也许有问题,导致出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