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60UD不触发

楼主(2022-02-13):
华硕X560UD2.0不触发‘有待机3V\5V,不知道这个板待机需要1.0V或1.8V的待机吗’

网友A:
修好了,给CPU供电的RTC没有,电阻分压坏了,断开就好了,需要换电阻可以正常使用,感谢论坛的点位图

网友B:
懵逼了,给CPU供电的RTC?有没有搞错?

网友:
楼主怎么没有分享过程??为什么会发现他问题

网友:
RTC供电分压电阻?是不是看错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懵逼了,给CPU供电的RTC?有没有搞错?

这台型号以前有碰到过晶振那里容易有问题以前论坛上还没有点位图。发现这里的问题是因为论坛上找到了点位图看了才发现RTC3.3V没有

网友:
看了评论区,估计就找不到东南西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给CPU供电的RTC没有,电阻分压坏了,断开就好了,需要换电阻可以正常使用,感谢论坛的点位图

请问你换的电阻是多少我也遇到一台 这可能是通病.....

网友(2022-04-04):
R2404阻值是45.3K。。比较不好找。我遇到一台不开机R2404是1.4.我摘了还是1.4   旁边SL2906断线了,补上线机器正常。 R2404电压还是1.4  通过电压分组计算是3.1  没管它,给客户了不知道会不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