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i2280SWD开机反复重启

楼主(2022-02-13):
机器型号是i2280swd屏幕是lg的无信号时开机正常,只要接信号就开始重启,网上搜到很多人遇到这个问题,不多说,直接上结果吧,懂的都懂。直接飞线解决问题,漏电没有测出来,烧了一天,正常!有机会换sm4043就好了,这个故障就是这个芯片坏了但是又没完全坏透,我估计飞线迟早要返修。:kuqi:

网友:
谢谢各位同僚,多多支持,有小经验相互交流,

网友:
有机会换sm4043就好了,这个故障就是这个芯片坏了但是又没完全坏透,我估计飞线迟早要返修。:kuqi:

网友:
修屏打法好

网友(2022-04-06):
楼主 我这有一台一样的屏。 也是通电后反复重启,按照你说的飞线后不重启了 但是屏幕开始出现波纹竖条闪烁变化。

网友:
有机会还是换芯片吧,这样用不久。

网友(2022-05-23):
收藏,维修到可以借鉴

网友:
还是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