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影驰550ti花屏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2-02-13):
续2022-1-28号影驰550ti花屏已解决
第一次上机扫显存b1报错,找个a1相同的型号装上还是花屏,在测试还是b1问题,还续研究了半个月发A通道显存型号为:H5GQ2H24MFR
B.C通道显存型号:H5GQ1H24MFR
所以之前b1换的显存型可能有问题,更换后上机鲁大师会闪烁屏,进行多次测试都不行。
拆机继续查找问题发核心供电上mos管旁边两个耦合电容击穿,换新ok正常点亮
最终结果一个字形容:累啊!

网友A:
击穿 是说开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击穿 是说开路了吗?

是的,开路开路的

网友(2022-04-07):
引用 网友A:
击穿 是说开路了吗?

别被误导,击穿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