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AIR 15 2019求助

楼主(2022-02-13):
联想小新AIR 15 2019
故障现象:触发无电流
待机电流0.004,按下开机按键  电流0.023,待机正常,看症状已经能开机了,无3 5v二级转换电压,
二级转换电压芯片是2898,

3 5PIN无开启电压,此机器无图纸,不知道开启电脑是由谁来提供,按照正常时序有EC提供或经过转换,测开启信号到EC 97PIN,  EC型号是IT8987E BXS ,但是看EC图纸  97脚应该是ACIN.测过充电芯片24780S的ACIN,是到EC的是124脚,但是EC图纸标注的却是H_PROCHOT#_EC,这个机器因为无图纸  现在一头雾水,根据芯片的定义差,与机器实际却又差别,按照机器实际的测量,没有头绪,看电流此机器应该是已经触发了,测开机信号全部正常S5—ON  LID-EC#等等条件都已经正常了,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开启信号到底怎么来的,换过EC,刷过BIOS,EC买的包上机了  换了两个了!

网友:
重金求图纸也行!

网友A:
用S5飞线给它开启试试看行不行呢?

网友:
飞线后电流上到0.15左右  证明还是没有完全工作  证明这一路开启信号不单单运用到二级转换上了  还有其他的芯片开启也用的上  所以只有追查出来这一路的开启信号是怎么产生的  才能找到问题   MAINON  EC已经发出   但是具体到那个位置了  目前没有追查出来  没有图纸  太难了,。

网友A:
EC的35脚SUSON检查下呢

网友:
无电压  刚又测了一遍

网友:
没有SUSON,那EC还是不正常,接着查EC条件或换EC,要么EC程序还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的35脚SUSON检查下呢

SUS ON发出需要什么条件  就这个EC来讲  MAINON已经发出   SUSB#   SUSC#已经收到3.3V电压了

网友:
susp#就是ec发出的,是不是时序不了

网友:
有图纸就照着时序找

网友:
有图纸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这个图纸什么版号,留个qq号联系吧!

网友:
MAINON通常受控于SUSB#而SUSON在MAINON之前,受控于SUSC#,SUSC#和SUSB#都有,就应该有SUSON和MAINON,但是你只有MAINON,所以还是怀疑EC不正常。

网友B:
我们也修到过一个   进水机   按开关以后的电压死活没出来  就是没图没法修

网友:
没图纸,可能只有老师傅,有经验的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S5飞线给它开启试试看行不行呢?

不行  试过了  就一个二级转换电压出不来  其实挺郁闷的   MAINON已经发出3.3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也修到过一个   进水机   按开关以后的电压死活没出来  就是没图没法修

你怎么处理的  退货了吗?  有点不甘心

网友:
我觉得参考这个图纸更好些

网友:
谢谢                                    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
高手过招都是心里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