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0TI显卡 盲测没见有错误,开机有正常的开机声音,但显示灰屏,就是只有背光 没...

楼主(2022-02-13):
1050TI显卡 盲测试没见有错误,开机有正常的开机声音,但显示灰屏,就是只有背光 没有字幕 是什么情况呢?

按论坛友的说法 测试测如下 图  是说明显存有问题了吗?

结果:加焊核心好了。。。

网友:
没有见过。

网友A:
这个肯定是那种带bios开关的显卡,使劲按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A:
找一片好的显卡,然后把这台电脑的远程打开,然后再把这个坏卡装上去,读一下gpuz信息,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是那种带bios开关的显卡,使劲按开关就可以了。

没有开关的 哦  是梅捷1050TI 4G

网友:
盲测试什么鬼

网友:
修好了才是硬道理

网友B:
gpu-z显示显存0mb 1050ti是4g内存 你检查一下驱动有没有打上去。这个估计是核心的问题认不到显存。

网友:
插测试U盘  按开机键 5-10分钟后 按开机键关机 然后拨U盘去正常的电脑 读取对应的测试文件 查看信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一片好的显卡,然后把这台电脑的远程打开,然后再把这个坏卡装上去,读一下gpuz信息,一看就知道了。

gpuz信息 读取到了 我上图了,你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u-z显示显存0mb 1050ti是4g内存 你检查一下驱动有没有打上去。这个估计是核心的问题认不到显存。

驱动有感叹号 这种情况是不是说明核心问题

网友:
可能显存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uz信息 读取到了 我上图了,你看是什么情况

换下接口和驱动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uz信息 读取到了 我上图了,你看是什么情况

忘记了,你这个是灰屏,重点检查接口电路

网友:
搞好了吗?灰屏会不会卡B2代码一会再灰屏

网友D:
2张 1050ti,一张昂达,一张杂牌,也是灰屏,换显存好了一阵子又坏,直接加厚核心了,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D:
2张 1050ti,一张昂达,一张杂牌,也是灰屏,换显存好了一阵子又坏,直接加厚核心了,完美

直接加厚核心了,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