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摄像头排线导致风扇狂转

楼主(2022-02-13):
故障现象自检报三个错误  风扇狂转  直接把点位图和线路图下载 把目标放在I2C总线通讯上 时钟接地  查摄像头 排线问题  果断吹风机吹开 找到断点 重接  故障解决

网友:
上班没搞好拿回家加班继续搞?

网友:
系统检测到外配 或者总线有异常 cpu降频 风扇狂转。

网友:
之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