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显示器,一半正常一半花,两台

楼主(2022-02-13):
冠捷显示器,一半正常一半花,两台一样故障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求思路。求指导

网友:
屏应该坏了 中间位置下方已经漏光了、

网友:
32寸?断Y试试?我修过一个  用了半年就彻底完犊子了

网友:
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  有些撕耳朵可以修好的

网友:
屏的问题不要想了

网友:
屏幕的另一半排线松开了  可以报废了

网友:
这应该很明显是屏幕报销了吧,估计维修价值不大,可以把主板拆了当料板吧。

网友:
cof模组坏了,有压屏机的换一个就行了,我这边修了很多了

网友:
貌似屏排线问题,可以拆一个看看

网友:
报废好可惜

网友:
自己弄个电烙铁 压一下cof 人品爆发可以修好

网友:
这个要上压平机换tab的,一般维修店搞不了

网友:
一款类似的屏 出这问题有点多

网友:
屏幕问题  没得修

网友:
废品站伺候吧,没有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