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8设备管理器报错43

楼主(2022-02-13):
488坏了u300位置缺1.8V换好了后设备管理器报错43,刷过bios588也是一样故障

网友A:
首先你tserver能跑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tserver能跑过吗

直接无显示,现在是核显开机的

网友:
是不是显存挂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无显示,现在是核显开机的

核显也可以跑啊

先把tserver测试跑过,再怀疑bios问题

错误代码43第一个怀疑的就是显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核显也可以跑啊

先把tserver测试跑过,再怀疑bios问题

错误代码43第一个怀疑的就是显存

进显存测试系统好像卡死

网友:
错误代码43第一个怀疑的就是显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进显存测试系统好像卡死

卡死我可能就想显存全干下来换两颗好的上去试试 还不行就干核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死我可能就想显存全干下来换两颗好的上去试试 还不行就干核心了

好家伙,这个点子不错,就是显存现在有点小贵

网友:
显存测试通过的话多刷几个BIOS试试

网友:
因为1G的显存太贵了,现在是直接8颗直接全拆了换成512的刷好bios成功过显存检测

网友:
你方向错了

网友:
等待楼主结果

网友:
是不是电压不对?

网友:
我有好几张都这样,扫显存通过代码43,bios刷了好多个都不行,驱动签名也不行。全板电压波形正常。

网友:
逆向升级

网友:
就是BIOS问题何必要搞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