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b150plus缺少供电

楼主(2022-02-13):
显卡在电脑上测试,突然花屏卡屏,然后强制关机重启电脑就亮不亮。
经测量图1手指位置两个电感0.012v,其它地方电压都正常。旁边有个大ic丝印EPU ASP1401B,两个电感旁边还有两个小ic丝印CH9。
这两种ic在网上都没有找到引脚定义。
求大神指点如果维修,主板在鱼上买的不到一个月,主要用途显卡测试。

                                ::  谢谢!

网友A:
那个是CPU供电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CPU供电电感。

风扇旁边有6组供电,这2组低电频,有3组是0.8v,另一组是1v

网友:
各位大佬能告诉我ch9是什么型号芯片,或代换芯片

网友B(2022-03-16):
还没有确定就换只会毛病越来越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确定就换只会毛病越来越多

说来也怪,放几天又能开机,但是那几组还没电

网友:
华硕主板asp开头都是cpu的供电控制芯片,因为asp控制输出不了这么多,所以旁边又有协助芯片,至于6相供电其中可能有2相供电是给gpu的,估计你的这个是3主+1协+2gpu,猜的具体可以看点位图或查芯片资料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