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590 键盘QAZ 失灵 求助

楼主(2022-02-13):
DELL 7590  键盘QAZ 失灵  求助  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多这样的问题,现在我换了EC  故障一样,测了阻值也正常,有没有哪位朋友有解决的方法,有偿求助

网友:
同样问题 求解;;;;;

网友: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多没解决的

网友:
换个键盘试一下

网友A:
客户说可能进水,我先更换了键盘,那么多螺丝够累人的。换了键盘故障依旧。主板只有轻微灰尘,我加焊了键盘插口背面的排阻,清理键盘接口,加焊EC,现在刚装机正常。烤机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户说可能进水,我先更换了键盘,那么多螺丝够累人的。换了键盘故障依旧。主板只有轻微灰尘,我加焊了键盘 ...

我也是1QAZ还有TAB不灵,现在烤机

网友:
裸机没安装螺丝,一切正常,上了螺丝,1QAZ就不灵了

网友:
这还用说,键盘FPC腐蚀了呗,把键盘拆开用导电银漆或细铜丝修复

网友:
C壳贴死胶带纸防止漏电,故障依旧。然后用手摸摸键盘插口,故障时有时无,终极解决方案:固体硅胶垫放在键盘插口上,多放点,然后上D壳压住,全部装好,故障解决!

网友(点评):
接口压不紧插排导致的故障,应该是缺陷,不是主板断线

网友(2022-04-22):
D壳对应键盘的位置,有个凸出来的一部分,拿钳子减掉就好了。不剪掉安装D壳会压到键盘线,导致键盘失灵,碰倒好几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