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LATITUDE 3440 黑屏 直接秒杀,捡钱来看。 DL340-HSW 13221-1 REV:A00

楼主(2022-02-13):
DELL  LATITUDE 3440 黑屏 直接秒杀,捡钱来看。 DL340-HSW  13221-1 REV:A00

客户描述用一会自动黑屏。

开机试了下,屏幕没有显示。但电脑已经进系统了。
心里的想法,要不是屏坏了/屏线坏了/显卡坏了/ 主板屏供电坏了。

开机检查,发现显卡旁边有2个电容 发霉老化,碰下就掉了。  大喜,猜想是这2颗电容老化,导致屏幕黑屏。
拆了,换了2颗电容后。 故障依旧。 开机显示logo时亮屏,进系统黑屏。  有时正常进系统,用几分钟 后自动黑屏。

屏线也换了,不行。   屏也换了不行。

用手按主板屏线接口,看会不会接触不良,摸到旁边LIDSW1的时候,屏有时亮 有时不亮。 就猜想是这颗感应芯片失效,导致屏幕黑屏。

然后就把这颗3脚芯片拆了,故障依旧。

拆了不行,就换一颗上去。

就这样搞定了,屏幕常亮,不再黑屏。烤机十几分钟,开关机几次都正常。

以后,有碰到我这种情况的同行。维修小白。

直接更换这颗3脚感应芯片。直接秒杀,轻松赚大钱。哈哈

(芯片作用是,当我们关上电脑盖子的时候,屏幕边框有一块小磁铁,当IC 感应到磁性,会自动关闭屏幕,所以当这个芯片失效,会导致类似黑屏 等显示问题)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收不到什么钱吧

网友:
这玩意叫霍尔原件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点赞

网友:
分享经验的人点赞

网友:
做了那么多的测试,这不算秒杀了,案例挺好的,谢谢分享

网友:
以前华硕机器有这种

网友:
lid的死鱼。真好吃

网友:
满满的成就感

网友:
霍尔感应器

网友:
霍尔原件坏的多

网友:
这是霍尔元件,容易坏的

网友:
有一台一样的机器,每天开机都会响几声,没找出什么问题。

网友:
都没仔细看,只看了图上画的圈就感觉是LID,再回头看果然是,哈哈

网友:
没见过这种案例,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如果进过水,有黑屏或不触,先找3脚管子

网友:
一般直接连上两个脚

网友:
擦擦内存金手指

网友:
按说这个东西拆了就会好的,怎么还要再换一个?

网友:
LID信号吧

网友(2022-04-09):
休眠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