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U4700I功放芯片型号

楼主(2022-02-13):
一台华硕U4700I,洒上了一碗稀饭,音频功放芯片烧了个洞,看不清型号,有哪位大神知道这个芯片的型号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感觉有点难

网友A:
搜素此笔记本型号的图纸,百度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素此笔记本型号的图纸,百度一下呗!

淘宝上都找了,由于这个机器比较新,没找到图纸。

网友:
这个是外接小板,更没图纸了,买个小板回来看一下吧。

网友:
拨打客服求助电话,寻求解决。花圈上面的芯片是声音声卡芯片。

网友:
没图纸了,

网友B:
还要不  ,刚刚好修一台不显示的 13318940611  需要就加微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要不  ,刚刚好修一台不显示的 13318940611  需要就加微信

要,马上加你微信,非常感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要不  ,刚刚好修一台不显示的 13318940611  需要就加微信

根据你发的图片查到该音频放大器的型号是5825M,非学感谢这位朋友的热心帮助。

网友:
买一个小板就完事了 !

网友:
很幸运啊,有人刚好遇到一样的机器

网友:
新机器,芯片好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