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8核心供电波形异常,锻炼能力只有5m,有关联?

楼主(2022-02-13):
白牌588,一共有4路核心供电,第1路波形奇奇怪怪,第234路咋只有一半的波形?如图所示。。高负载会黑屏,控制好功耗锻炼,长时间能维持在5m,核心频率和显存频率却正常!!
显存测试软件 ./agt -mem=2100 -eng=1200超频测试跑了10遍了,一种都是pass!!
真是难搞啊!!
供电主芯片NCP81022出来的波形好像是正常的。。忘拍照了。。
你们说,供电协控小ic,供电主芯片NCP81022,还有上管下管,先干哪个??

网友A:
锻炼不吃核心,缺相也能跑哈

5M肯定是因为你没开计算模式

定频核心1150MHz 电压850mV 显存2100MHz锻炼试试

噢对了你还需要改BIOS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锻炼不吃核心,缺相也能跑哈

5M肯定是因为你没开计算模式

我就是核心1150MHz 电压850mV 显存2100MHz锻炼。计算模式真开了,就是这卡有问题,不然卖家矿老板也不会500块一张卖。不过我这个波形是不是每一相都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锻炼不吃核心,缺相也能跑哈

5M肯定是因为你没开计算模式

定频核心1150MHz 电压850mV 显存2100MHz锻炼试试

噢对了你还需要改BIOS时序

本身就是矿bios

网友:
你可能是没有用那个开源矿工打开计算模式。

网友:
换不同挖矿软件试试

换linux挖矿试试

说实话一个580,疑难杂症的话已经不值得这个时间精力了

网友:
直接把管子和芯片换了。

网友:
bios 不匹配

网友B:
招显卡维修工6名,学徒有基础也可以!19973194099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招显卡维修工6名,学徒有基础也可以!19973194099

哪个地区?

网友:
修好回来说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招显卡维修工6名,学徒有基础也可以!19973194099

在哪里?基本工资多少?

网友C:
好的。我修不好,寄给别人去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我修不好,寄给别人去修了

你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