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2-02-13):
蓝宝石hd7850,核心0.9v正常,显存1.5v没有,en0v,后来发现1.8也没有,1.8是一个8120A,en也是0v。把1.8的en连的三极管拆了,en变成1v,可是8脚输出只有0.7。后来又发现显存下面有一组和显存供电一模一样的供电,也只有0.7v。

求大佬指点一下,1.8v出不来会不会影响1.5v和1v?这块板之前的故障是显存下管击穿,因为没经验只换了下管,好了一天,第二天发现pwm发热严重,12v阻值变大,差点冒烟。后来把上下管和pwm都换了,就变成现在的故障了。

顺便求个7850电路图,小弟实在找不到那一堆三极管怎么连接的。

网友(2022-03-18):
基本同样问题,希望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