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钠灯电源图纸

楼主(2022-02-13):
跪求该电源原理图
电源型号为 NYP-005A
板号 YQK005-1

网友A:
那个8脚芯片是啥型号

网友B:
逆向画一下也花费不了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8脚芯片是啥型号

型号是LM358,一个双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逆向画一下也花费不了多久

看来目前也只能逆向画图了,有一些管子型号被打磨了,不过应该能猜出来

网友A:
这玩意可以当成纯分立器件搭的电源?

网友C:
灯都搞?看着还有点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可以当成纯分立器件搭的电源?

不,它大概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普通的开关电源,用的是安森美的电源芯片。另一个是升压点燃部分,用的是LM358,具体原理还没搞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都搞?看着还有点复杂。

这可不是一般的灯,是旋光仪上的,一套500多块钱呢。这个电源板就将近4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