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17 R2摸触摸板就掉电重启

楼主(2022-02-13):
下午快下班才来要求今天必须修好,否则不修: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是排线断线了 接线修复的吗

网友:
3脚断线,飞线解决!

网友:
不用伺候这种人,要么就使劲加钱

网友:
一碰触摸板就重启,断线干扰

网友:
看来是触摸板座子有点问题

网友A:
这价格,报的可以,如果是我6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报的可以,如果是我600。

客人要求要完美又不给时间,没把握还可能是白干一场。

网友:
让它乀(ˉεˉ乀)滚,爱修不修

网友:
客户太刁钻 ,要么钱多要么事少 不然不划算

网友:
一般加急的没有把握的都多报点

网友B:
肯定不是触摸板的问题吧,修到过拯救者的摸触摸板蓝屏的,真正问题是独显不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是触摸板的问题吧,修到过拯救者的摸触摸板蓝屏的,真正问题是独显不良引起的

3天了还没有返回来。

网友:
这个故障比较奇怪

网友:
好像触摸排线断供电接触不好导致的。

网友C:
是不是触摸板坏了
DBJBW
不是,是触摸板供电不足,不是主板直接供还经过了一个小板(开关,指示灯 ,触摸连接)。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触摸板坏了
不是,是触摸板供电不足,不是主板直接供还经过了一个小板(开关,指示灯 ,触摸连接)。

网友:
钱给到位就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