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潮7000 USB 问题

楼主(2022-02-14):
遇到一台小新潮7000 13 左边USB 能识别键盘鼠标 不能识别优盘和其它设备 数据对地正常 供电外加供电故障依旧。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的
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换usb接口试试 3.0不能用吗。 不行改成2.0算了

网友:
BIOS load优化值,启动进PE看看。

网友:
BIOS下能否识别到USB储存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