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三星4521/4321出纸口卡纸维修

楼主(2022-02-14):
三星SCX-4521/4321,
这两个型号的机器还有一定的保有量,年代比较久远,出问题概率也较大。
修过搓纸杆弯曲变形的,开关虚焊不通电的,更换搓纸离合器的,定影组上部送纸轮杆老化断裂的。
前两天又修到这两个机器,都有同样的问题,定影上下辊轴套部位长期缺乏保养润滑导致不定时卡纸。
卡纸原因就是轴套部位缺润滑油,阻力增大,不是一般的大,用手转动齿轮有种转不动的感觉。

拆出定影可以看到,两台机器定影下辊的两端轴套部位都有生痕迹,在没有油脂润滑的情况下,阻力之大可以想象。
这台不定时卡纸的4521,刚开始怀疑是定影或者硒鼓驱动齿轮磨损造成,因为拉出硒鼓时可以看到硒鼓驱动齿轮好像有磨损的迹象,但拆出齿轮组擦干净表面的碳粉油污后发现齿轮磨损并不明显,就放弃了解更换齿轮的想法。等拆出定影时才发现定影轴套的问题。这种上下辊加热定影的方式,很多牌子的激光打印机都在用,但因为轴套部位缺油导致卡纸的却很少见,所以以前也没往这里怀疑。

4521的定影也是比较难拆的一种,拆第一个的时候费了老大工夫,还让分离爪把上辊戳伤了一点点。修第二台的时候就不分解了,只是把定影拆出,从缝隙里把油涂上就好了。润滑油一定要用高温定影油,不然很快就会因为高温挥发掉。

网友:
不建议,直接换新的,免得以后找你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