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张Polaris卡的折腾

楼主(2022-02-14):
都玩显卡了,怎么能不玩一下大名鼎鼎的Polaris卡呢(RX470、480、570、580),于是捡了几张垃圾回来玩

=========================================================
一张撼讯588红魔版,卖家说刷错bios,于是我花大价钱买回来(翻车,别信卖家的话

到手刷完BIOS根本不认卡,发现复位信号PERSTB_BUF根本不出,重焊了一下U100无果,索性把DNL的R120补上一个小电阻,于是直接亮机。当然这样做的坏处是如果你主板的复位脚有毛病或者你插延长线插错了,给这个脚灌点啥进去,不好意思直接进核心了。不要在意BIOS排阻上的绿油,把排阻拿下来查BIOS核心端引脚阻值的时候一个喷嚏排阻没了。不知道AMD为什么坚持使用排阻(省钱?),我们自己做设计早就不用排阻了,因为很容易脱焊。

撼讯红魔版的散热真的不错,所有显存都有覆盖,风扇不太转就很凉快。看看人家这显存散热,下面的显存跟新的一样。不要在意最左侧那两个半块,撼讯为了节约一毛钱把另一半给显存复合管了,我搬了回来给复合管补了一小块散热垫。

=========================================================
一张V星584,到手发现复位信号还是不出,重焊U100后正常,进系统错误代码43。

扫显存发现D组报错

于是愉快的干显存。干下来打完焊盘阻值,确认核心那边连续性没有问题,直接扒掉所有显存,进入愉快的4改8时间

看看D1这乞丐散热,怪不得要挂。

全部换新并洗白白。找了几个588镁光显存的BIOS刷进去,全部错误代码43,翻车。这里先不展开。

=========================================================
一张华硕ROG猛禽574,冲着ROG买的,到手发现也是丐得不行,所有显存都没覆盖的,你好意思叫ROG吗

这张也是不认卡,BIOS不出片选,有时钟。

观察一下发现背后电阻R69掉件。这个R69和它的邻居R89是把上电完成信号反馈给核心的,看来核心没收到上电良好是不会跟BIOS通讯的。补完之后直接亮机测试良好。

看看这显存,也是个老劳模了。

照例全部换新洗白白。

打上华硕的8G BIOS,错误代码43。

那么这两张4改8什么情况呢?Tserver显存测试都是能跑过的,跑3D渲染的STD测试项也是能跑过的,看来核心现存都没问题,就是BIOS在搞我。

查了一会儿资料发现是我买料买翻车了。我买的显存是当时看了一个视频随便跟着买的,镁光D9TCB,对应MT51J256M32HF-80:A。这颗料是用在RX470、480上的,而RX570、580用的都是MT51J256M32HF-80:B,镁光D9VVR。

找了个478的用D9TCB的BIOS,刷进V星华硕两张卡都能正常进系统跑测试。V星自己的488没有用镁光显存的,最后找了个蓝宝的用D9TCB的488 BIOS,视频输出刚巧一样,显存时序改完,频率功耗等也改成和580一致。基于480的BIOS改出来和基于470的BIOS改出来多了256个着色器,性能上还是有差距的。

基于470

基于480

V星这张卡至此算是搞定了。华硕这张更狗屎,在Windows下要求强制BIOS签名,任何更改过的BIOS都会代码43。在Linux下能正常锻炼,在Windows下就必须打补丁AMD/ATI Pixel Clock Patcher。也就是说华硕这张卡在Windows下不打补丁连时序都没得搞。猜测这个是Strap电阻控制的,无奈华硕这张板卡正面丝印都没有位号,背面Strap电阻配置跟手头上其他卡都一致。有知道的大佬请赐教。

最后,两张卡显存都只能超到2000,2100就会有显存校验报错,2200 memfa就跑不过。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全部买三星。

=========================================================

手头还有一张撼讯474红龙版,伊拉克成色,时钟复位PCIe都对,但跑不了测试。回头重植一下核心试试吧。这张搞完应该不会再碰Polaris卡了,以太币转PoS之后Polaris卡更是应该会成为电子垃圾。老兵不死。

最后附送一个470点位吧,在你坛里没找到。

MSI MS-V341 r2.2.rar

网友A:
楼主牛pi 工程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pi 工程师?

硕士刚毕业干了两年硬件工程师,现在头衔虽然也还是工程师但基本只提需求+审设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硕士刚毕业干了两年硬件工程师,现在头衔虽然也还是工程师但基本只提需求+审设计

属于熬出头了 牛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属于熬出头了 牛批

菜的菜的,牛批的都去谈笑风生了,不搞技术的

网友:
技术很可以,厉害

网友(2022-07-27):
撼讯474红龙版,伊拉克成色,时钟复位PCIe都对,但跑不了测试。--------你是用核显跑不了测试吗

网友:
挖矿的天天满负载跑,有没有显存散热都得出问题。这就和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