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开机

楼主(2022-02-14):
收到一台主板不开机电脑
故障现象
按开关没反应,怀疑主板坏
然后经过测试拔掉p4   12v可以通电
Cpu风扇转,插上就不转,怀疑给cpu供电电路有短路
目标mos管,网上说换掉mos管还不开机主板就要报废,
开始用万用表测试mos管脚,一脚接地,一个600阻值,一个450阻值
测到一个边上的一个是,发现一个脚450,一个接地,还有一个也是接地,怀疑两个脚位击穿通路了所以两个脚都接地了,本来是有600阻值的,
所以热风枪拆除,找废旧主板上找到同样的mos管,热风枪450度风速3吹下来,然后换上,插电,开机,亮屏

网友:
没有图片说说有啥用

网友:
小试牛刀就不发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