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卡显存品牌识别电阻怎么看

楼主(2022-02-14):
本人小白,请教下图纸里显存品牌识别电阻怎么看,比如这里 的0001 128Mx32 384-bit Elpida 具体是指哪些电阻有或不接?分别接多少欧。

(5)显卡 836348006V323(msi GTX980TI MS-V323 图纸和点位图).pdf

网友:
请教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2022-06-02):
第一张图大致就是上多少阻止电阻  识别厂家显存   第二张我也是蒙蔽的

网友A:
电阻的阻值,脚位的高低电平, 就可以识别厂家的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的阻值,脚位的高低电平, 就可以识别厂家的显存!!!

那怎么看哪个位置要高电平,哪个位置要低电平?

网友(2022-07-14):
楼主会看了吗?

网友:
不会。现在是不知道图纸的对应电阻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