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拯救者Y7000-1060

楼主(2022-02-14):
拯救者Y7000-1060,公共电压短路,目测发现CPU供电处,上mos管滤波电容损坏,如图:

网友:
这么好赚

网友:
刚修 了一台,显卡供电烧黑的。。。。。。。。。。。。。

网友A:
老铁能帮我看看开机键边上的元件是什么吗?

网友:
没有烧其它部件,挺幸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铁能帮我看看开机键边上的元件是什么吗?

是个电阻

网友:
这就是捡漏!

网友:
佩服你们会单手拿表笔测量的,无奈俺夹不起,容易飞。

网友:
捡钱成功

网友:
运气好啊  上管没烧了CPU 很多直接就烧CPU了

网友:
修到过一台B+大短,烧了CPU的

网友:
这款显存问题也多!!!!!!!!!!!!!!!!!!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