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502VM 开机灰屏 外接正常

楼主(2022-02-14):
GL502VM 开机灰屏  外接正常!屏线 屏幕已经排除,有遇到的吗?

网友:
CPU坏了吧

网友:
我也有台这样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开机灰屏,外接灰屏,键盘大小写不能切换,外接键盘也不能切换,用键盘也不能重启,不知道啥 问题,谁修好了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没有修到过这么好的机子

网友A:
兄弟 修好了没,出来说一下,我的外接 内屏都灰屏,

网友(2022-03-30):
修好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 修好了没,出来说一下,我的外接 内屏都灰屏,

你好  你的修好了吗

网友:
先把独立显卡断开试一下,看是不是独显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你的修好了吗

没修好退机了

网友(2022-05-20):
找屏接口 看信号是否进转换芯片,进CPU 或者进显卡。

网友:
有谁修好过这个故障,分享下

网友:
灰屏是你屏线接触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