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X450J 板号SV41JN 不触发,待机电流大维修

楼主(2022-02-14):
客户送来一台华硕X450J 板号SV41JN,  检查不触发,待机电流0.0175 。 太高。检查主板没有3V 5V, 这么大电流,应该有短路,用手摸南桥,没有温度,EC也没有,摸PWM芯片 PU4501 几秒钟就烫手,心想肯定是PWM芯片坏了,点位图上没有芯片型号,看芯片丝印EQ开头,查淘宝应该是RT8223M。订购了2个回来。换上新的芯片,电流还是0.175,邪门了。把RT8223M一个个脚位检查,测得PWR_5V3D3V_VREG5 电压为0。打阻值对地短路,排除焊接问题,顺电路查到PC4508 短路,拆掉。加电,电流0.048跳变。还是没有3 5V。找个料板拆了一个同类电路的电容安装到PC4508 。待机0.012,触发开关,亮机,维修完成。

网友:
我最近修了好多 华硕笔记本

网友:
最近修了好多 华硕笔记本

网友:
这个电容是做什么 用的?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案例,学习了。

网友A:
这个电容应该不是滤波电容,是不是基准电压?

网友B:
负载端也要测量一下是否短路,楼主大意了,原供电芯片很可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载端也要测量一下是否短路,楼主大意了,原供电芯片很可能是好的

是好的,我换回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应该不是滤波电容,是不是基准电压?

具体不知道,不安装的时候,开启电压跳变。

网友:
这个板坏的比较少!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华硕没原理图,只能查芯片条件

网友:
17ma看着也不是很大,不过对这个机子大一点了

网友:
是不是自举电容,没图子

网友:
华硕没图纸,不过照样收米。

网友:
理论分析少了

网友:
如果先测量那PWR_5V3D3V_VREG5引脚就不用买芯片了,待机芯片发烫不一定是芯片本身坏,有了这经验下次就更好的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可能是基准或者是升压之类的

网友(2022-11-16):
楼主的这个机器 待机的时候 35V 出来么?  不应该是按开机后才出来的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