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雷神911 DANL8KMBAF0大短 挖坑修复

楼主(2022-02-14):
还没歇几天一转眼就过去了,开始修机了。这个是19V把版层烧坏了,因为烧的太严重了,只能一直向下及周边挖,把碳化杂质清理完就这样了,                                                                                                    打值公共点差不多400正常,各大电感打值发现内存供电为0,看到内存条在上面直接拔掉阻值起来一些,烧了个8G的内存条。通电待机正常 内存供电短有几率烧CPU,这个只能看运气,先补补再说,中间没看清线头绿油封上算了,找个上管把D S G 极简单接下如果最后CPU也是坏的不一定会修,这个911没有元件位置号也没图纸点位,找到一个料版结果发现竟然是同一个地方烧糊的,看来是通病,背面找到内存供电芯片,根据丝印找到在鑫智造的引脚定义                                                                                                    上管接好后,打了下G极没悬空,再通电按开关内存供电没有已经可以触发了,查内存供电条件,12脚5V供电正常,8脚开启瞬间有电压,G极没波形,测9脚频率设定发现挖断了,所连499K电阻另一端无穷大,飞到公共点后打一圈值,VTT脚为0,拆掉芯片阻值起来,料版是同故障订芯片                                                                                                    到了后装上接屏亮机,运气不赖,把线再重新接一遍处理好外观。

 会员1067857300鑫豆2025-10-15 10:52
 会员603448300鑫豆2025-8-5 13:41
 会员990945300鑫豆2025-5-20 14:30
 会员332211300鑫豆2024-8-23 18:03
 会员154861300鑫豆2024-2-29 12:06

网友:
换我我就换主板

网友:
能修就修一下吧

网友:
手工可以啊

网友:
就那样吧,不定烧的啥地方,断的不多

网友A:
只能这样挖坑补线修复,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这样挖坑补线修复,修好就行

运气算好的

网友:
这板子上千块。。。。。。。。我都有两台了,客户直接卖我了。。。。。。。

网友:
修得不错,烧这样还是挖干净接好了,确实运气好,手艺技术也不赖,赞。

网友B:
中间没有用绿油填满吗

网友C:
这样修好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没有用绿油填满吗

一圈涂绿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修好收多少钱?

这也收不了多少啊

网友:
啥都不说了奉上俩字牛X

网友:
能收多少米

网友:
专业维修工程师  赞一个!

网友:
有图有点位还是好修的

网友:
学习了 好大一个洞

网友D:
这么多层挖了后它层与层这间不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层挖了后它层与层这间不会短路?

不会的,刮的干净层层分明,涂好绿油不必担心这个。

网友E:
烧这么严重我都直接改模块供电,稳定点,接的那个mos没有焊盘散热不久就要挂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这么严重我都直接改模块供电,稳定点,接的那个mos没有焊盘散热不久就要挂

这个没事,挖的糊版也不算少,一直这样用,要是不禁用就不挖了,除了CPU 那里挖的容易出问题,其他地方没事。

网友F:
运气成份 中间没有线路 我上回修一个 也是挖孔 修好亮机了 进系统蓝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运气成份 中间没有线路 我上回修一个 也是挖孔 修好亮机了 进系统蓝屏

挖断了,洞太大外面也可以接线,蓝屏是烧了其他东西

网友G:
修了好几台烧穿板层的   好容易接好线跑完线路结果CPU还是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了好几台烧穿板层的   好容易接好线跑完线路结果CPU还是烧了

烧CPU这个看运气啊,接好之后才知道

网友H:
遇到这样的都换板了,怕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遇到这样的都换板了,怕不稳定

其实现实环境。。。维修很多板子都得尽量修复。。。稳定多烤几天。。。有保修期得。

网友:
这个确实运气好

网友:
技术杠杠的

网友I:
运气好,我有一块挖了个大洞,板层还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运气好,我有一块挖了个大洞,板层还是短路

这个我觉得最主要看大件CPU 有没坏,如果还短继续挖啊。

网友:
挖了这么大个洞

网友:
牛人,是我盖白布了

网友:
这才是老手........

网友:
直接报价8.8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