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NM-A141 待机就有5vs 电压2.8v

楼主(2022-02-14):
  待机5vs 2.8v  用4G内存点不亮,2g内存能点亮,很不稳定进不了系统,U46拆掉也有2.8V, 非常奇怪2.8V 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
刷bios了吗?

网友:
刷过bios,应该和BIOS没关系

网友:
先简单后难,三板斧轮

网友A:
可能是USB供电的8脚小管串电了

网友:
后级漏电  慢慢查吧

网友:
之前遇到过4脚断线  后级电压出来的

网友:
只能慢慢查,没捷径

网友:
我修到过差不多的,怀疑公共点板层漏电,把电压调低到5v都还有2.多的电压量的到,最后换板了,不想折腾了

网友:
挨着拆吧

网友:
估计是5vs和3v串电了,查查这两个相联的电路

网友:
断线了吗?

网友:
也修到这台机子

网友:
有短路吧

网友:
测下短路。应该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B:
2.8V很像是3.3V通过某个软击穿的二极管或者三极管或者稳压管串过来的。刚好就是二极管的压降。烧鸡大法吧。U46 123脚接地。3.3V或者5V上电压。看哪里发热就哪里。

网友:
感觉是断线!

网友:
我好几年前维修过Y400维修过  联想售后第三方,记得是  指示灯有一个坏了

  就那好几个指示灯那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8V很像是3.3V通过某个软击穿的二极管或者三极管或者稳压管串过来的。刚好就是二极管的压降。烧鸡大法吧。U46 123脚接地。3.3V或者5V上电压。看哪里发热就哪里。

没看到就他手旁指示灯坏了

网友:
遇到一台电压正常,不显示,刷BLOS故障一样,

网友:
从桥里过去的

网友:
半导通,mos管坏或者ec异常

网友C:
客户催的紧,最近又忙,所以放弃了没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USB供电的8脚小管串电了

USB供电的8脚小管,这个量了不是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客户催的紧,最近又忙,所以放弃了没修

就是指示灯  有一个坏了  我维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