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暗影精灵 4 Pro TPN Q211 电脑时亮屏时不亮,已修好。

楼主(2022-02-14):
遇一台惠普 暗影精灵 4 Pro TPN Q211  电脑
主板号:DA0G3DMBCE0
问题:开机时亮时不亮。
维修过程:一开始没有插原装电源测试,用电源表测试,无触发,
先刷个BIOS试下无效,不是BIOS的问题,测EC的S5_ON信号有电
通过论坛发现有说插原装充电器试一下,于是我插原装充电器就
触发了,但是屏幕时亮时不亮。

怀疑屏线的问题,把屏幕拆开查看,把屏拆下
来后,仔细观察排线,发现屏幕接口下边有个小孔,用放大镜观察
屏线短一根线,接上插原装充电器,测试每次开机都能亮屏。
BIOS论坛上有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15928-1-1.html
测试可以正常亮机。

网友:
维修必须仔细再仔细

网友:
楼主细心之极。。。。。。。。。。

网友:
楼主厉害,细心观察。

网友:
一般这种都是线了,观察仔细

网友:
仔细再仔细

网友:
这种问题的确还不好找,学习

网友:
排线损坏先要仔细观察连接弯折处,然后最简单的办法是用同型号的屏线代换测试。

网友:
是什么问题,BIOS坏?

网友:
没看懂是哪里坏了啊

网友:
线坏掉了。。。。。

网友:
这个就是屏线坏了

网友:
维修仔细仔细维在仔细

网友:
维修的很仔细,没走弯路

网友:
学习了感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