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NV3V3电压怎么生成的

楼主(2022-02-14):
索泰1070ti显卡其他电压正常,就是显存1.5V的电压没有。量EN脚电压为0.顺着EN脚查到NV3.3V电压只有1.14V.现在发现整个NV3.3的电压都只有1.14V.那么这个电压是什么生成的。上个NV3v3的电路路。哪个是3.3输出的。Q522的1脚12V. 3脚3.3V. 2脚只有1.14V.

网友A:
可以拆了522   23脚直连,也可以换个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了522   23脚直连,也可以换个管子

换了522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