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笔记本电脑,故障是不

楼主(2022-02-14):
联想Z475笔记本电脑,故障是不开机,顾客反馈是使用途中突然黑屏不开机了。拆开主板直接断开隔离保护的隔离点检测是前级短路还是后级短路,实测属于隔离保护前短路引起的不开机,排除电源底座故障,根据图纸搜索PJ1“DC IN”,很快找到PD18这个20v稳压二极管,放大镜可以看出管子已经击穿了,万用表测量短路了,更换一个管子成功点亮系统,为此维修结束,属于捡漏。

网友A:
CMOS电池没了,为啥不补上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电池没了,为啥不补上呢?

维修测试阶段不用补上的  拆下来测量有3v  所以就没有管它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写的非常详细了   同款笔记本正在研究中

网友:
最喜欢修短路了,只要板不烧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