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大短,以为会捡漏

楼主(2022-02-14):
    机型:联想G480 板号:11326-1    起因:昨天正常关机,今天无法开机
    来时插原装充电器按开机无反应,连充电指示灯都不亮,拿到电流表上一插就是大短,心想估计就是哪个电容短了,报价开修。
     迅速的褪去机壳,仪式不能少,每个电感来一针,测到内存电感上是短路状态,这就缩小查询范围了,围绕电感查管子,查电容,查芯片,一顿查下来,竟然全部都短路。拆呗,先拆了上下管,测量短路,拆了电容,还短路,拆了内存供电芯片,行了,不短了。原本想着5分钟的事儿,折腾半个小时才查完。

         料板上一顿找,终于翻到了一个RT8207的芯片,连同料板上的上下管和电容一起搬过去。

      装上所有东西,再测电感,阻值已经恢复到200以上了。插上内存试机吧,再测电感,我去,怎么又短路了,去掉内存,阻值恢复,得,内存也西去了。(我这人有个习惯,就是通电前再测量一下阻值,也就是这个习惯,救了这刚换上的东西)

   最后拿了根新内存通电,电流欢快的跑到1A多了,行了,装机吧,稳定运行2个小时,齐活儿,顺便带一嘴:此机不插电池正常亮机为1.3A—1.4A,可以做个参考。

    上图红圈儿的地方就是驾鹤西去的所有芯片,默哀一秒钟。
    此机较老,BIOS论坛一大把,就不占用资源了。感谢观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e480??

谢谢提醒,打错了,已改正

网友:
楼主的习惯好,技术也好,值得学习。

网友:
上管击穿很容易烧负载的

网友:
维修好习惯少不了 学习了

网友:
楼主维修习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要先把负载拿下再测量,否则容易误判

网友:
给内存默哀三分钟

网友:
如果现拆掉内存在测呢  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种结果?

网友:
多亏通电前又测试,不然CPU也有可能烧

网友:
普通型号烧内存正常,就怕烧u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了,有时候大短路烧一片,最后还修不好

网友:
这个机器很多容易出现这个烧内存问题

网友:
老款好啊  新款短路喜欢烧CPU  信了邪

网友:
楼主这是个好习惯,换好后不要急于通电 先打下阻值

网友:
还好没烧U,这种遇到过

网友:
只要不是板载U,大短还是能弄到钱的,现在遇到板载U大短的,不拆机我就知道没法修了

网友:
内存供电烧一般内存活不了

网友:
电路击穿 负载也烧了

网友:
这种机子修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