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iPhone 6 Plus手机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2-02-15):
二修iPhone 6 Plus手机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 6 Plus

  故障现象:按开机键大电流600-650,手机无法开机。

  故障分析:本机是触摸定屏,屏幕闪白条,一修的时候m1飞线以后就不开机了,怀疑是吹焊黑触摸的时候碰到哪里,或者是黑触摸短路。

  维修过程:拆了黑触摸以后,加电手摸发热位置,大音频发热,此时走了弯路,直接拆了大音频。加电还是650ma,又在抖音搜必杀,此处奉劝同行,抖音所谓的必杀只能参考,没有其他辅证最好不要用抖音必杀。此处抖音必杀说CPU旁边的电容短路,撬一个就好了,拆了屏蔽罩发现确实短路,拆了还是不行,加电还是650ma,走弯路了,还是认真看板子吧。

  手机加电以后静止十分钟,650ma的大电流,没理由查不出来发热位置,时间久一点,摸WiFi热的厉害,看来这里的可能最大了,撬WiFi吧,果然,撬了WiFi以后电流一切正常。

二修iPhone 6 Plus手机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1

二修iPhone 6 Plus手机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2

  (迅维专职技术)补充说明:CPU旁边的这个电容CPU的核心供电GPU供电滤波电容,对地值本身就很低,万用表测量会响并不是短路注意看万用表显示数值。

二修iPhone 6 Plus手机无法开机故障维修 图3

  故障再分析:此6P板子并不是最垃圾的umt,是ats的主板。umt的主板二修大多数是触摸和显示接口座子附近小件虚焊,ats的主板一般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本次维修遇到的板子用了低温WiFi模块,一次维修黑触摸的时候没有用高温胶带保护,导致低温WiFi损坏,主板大电流650ma。

本案例由(迅维远程学员黄永亮)提供

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免费检测,未修复不收任何费用。
全系列苹果手机iPhone ipad Macbook 维修价格
自助查询,自助下单:http://sz.xw360.com/

网友:
很好的学习经验 谢谢老师